海尔机械师M510A-I5 D2板号6-71-WA500-D02A 开机报警风扇狂转掉电

楼主(2024-09-09):
补个温控芯片就好 了,要是不知道型号,就在坏板上找,一般都有的。8脚芯片,,我用的是397MA
简单易懂。
不喜欢废话,看图片就行

网友:
说的简单,关键就是如何判定是温控芯片坏!

网友:
老技术员现在都是这样了,主要原因懒,哈哈
我现在也不喜欢,写一堆过程,直接上结果。

网友:
简洁明了,,,

网友A:
补个温控芯片就好了,之前电路上没温控芯片吗,是换一个芯片吧

网友:
有图纸的话,图纸上都会有型号吧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

网友:
  看图真方便 以后用的着!

网友:
现在电脑维修太难了,修一个本太费时间了,

网友:
原设计没有?

网友:
是被别人拆了吗?这款通病是显卡温度丢失,注意返修哦

网友:
楼主,我有个蓝天的板子现象跟你一样,但是显卡看不到了,显卡供电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个温控芯片就好了,之前电路上没温控芯片吗,是换一个芯片吧

是补,他原来也有就在旁边,这个空位补上就不报警掉电了。

网友:
认不到显卡就需要这样改

网友(2024-11-04):
经验证楼主的办法好用,我修到的板子也是报警掉电,按照楼主说的补了一颗温控芯片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