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9000P22款游戏问题

楼主(2024-09-09):
y9000P 22款 i9-12900H+4060
打游戏打着打着,突然键盘鼠标卡死,包括本机的键盘和触控板,所有按键不可用,游戏正常运行中。只能强制关机再开机。不打游戏的时候正常使用。几乎主流游戏都会触发这个情况。换了两次主板,一次散热模组,问题依旧。

网友:
求大神给个解决思路,是什么问题?如果是拯救者独有的IDE键鼠控制芯片的问题,那不至于再换了两次主板之后问题依旧吧。

网友:
我记得连续换3次还是几次主板,可以直接换新机

网友A:
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吗

应该没人知道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