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不是大网只能用锡球

楼主(2024-09-10):
买了大网买了值稀台,固定好芯片,网眼对好固定,用风枪先吹四周,再吹中间,结果嘣的一下中间鼓起来了,拿掉网一看,惨不忍睹

网友A:
这样的网是不是得用锡球把网拿下来再加热?或者下面用加热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网是不是得用锡球把网拿下来再加热?或者下面用加热台

用锡球拿出来用预热台加热

网友:
刷锡膏也可以,看自己手工了

网友B:
我也有同款植锡台,我是PS3时代买的,我觉得这种早期设计不好,现在的新制造之类的都是类塑料的了,热胀冷缩不大,而且会有一定滑移,卸掉钢网变形。这种老款的就是用锡珠我自己感觉中间非常容易鼓,我自己经验是4颗螺丝上紧两颗,这样钢网可以45°滑移,比较不容易鼓,然后锡珠肯定会偏一点,在吹一次归位。

网友:
预热很重要的啊,你吹得太快了

网友:
要把网压住

网友:
以为这么大网是边压着没事里,不料吹中间鼓上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同款植锡台,我是PS3时代买的,我觉得这种早期设计不好,现在的新制造之类的都是类塑料的了,热胀冷 ...

现在的都是专用的,我只是学习一下,还不想投资那么多,要是用到焊台肯定不在乎值锡座了

网友:
这个要看手感

网友:
就不是吹的,拿来植锡用。

网友C:
这种大网不能直接加热,不适合新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大网不能直接加热,不适合新手

这不是图性价比买的吗

网友:
这是下锡球的治具,怎么能吹呢

网友D:
用风枪先吹四周,再吹中间,结果嘣的一下中间鼓起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风枪先吹四周,再吹中间,结果嘣的一下中间鼓起来了

让老师们见笑了

网友E:
买小钢网,锡纸包芯片,直接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买小钢网,锡纸包芯片,直接吹

有小钢网,嫌定位麻烦,再就是刮锡浆时按不好容易移位

网友:
可以,就看手工熟练程度了

网友:
把锡浆调了一下,用小网镊子压住,有点进步了,要用专用钢网和值锡台就更好了,虽然还不完美,总算离成功近了一步

网友:
用锡珠,直接吹的话这个网用一次就变形不能用了,而且吹出来的qiu大小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