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DOL14F笔记本不出CPU电压求图纸

楼主(2024-09-10):
一台华硕ADOL14F笔记本,按开关指示灯亮,屏幕没反应。电流不到0.2.拆机测量主板上的电感电压除了cpu的三个电感为零其他都有电压,请参考下图。
于是测量供电芯片RT3602A工作条件,12脚VIN5.1V,13脚VCC4.78V,查资料12脚应该是19V才对 请大家指点。

网友:
论坛没发现有图纸,哪位大哥有图纸请共享一个,红包感谢。

网友:
X403FA图纸点位,需要加V:weixiukongjian6

网友A:
12脚5.1V  保险烧了?

网友:
查二极电压看看,转换后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脚5.1V  保险烧了?

公共点电压是正常的,3V5V也正常,用万用表量12脚跟待机5V电感好像是相通的

网友:
12角不应该是19v吗 vin

网友B:
是不是2.2欧姆的电阻阻值变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2.2欧姆的电阻阻值变大了

2.2电阻不是变大了是直接烧了,之前以为有电压而且刚好是5V给误导了。现在确定是3602坏了,换3602和那个2.2电阻修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