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维修店们,都是怎么备货的?

楼主(2024-09-10):
屏幕
电池
维修配件
都是怎么备的呀?
电池
屏幕

网友:
看你修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如果是笔记本 你备点内存《3.4代的试机》其他的看看.因为笔记本的配件都不一样。每修一回就备点。台式机 电源。内存这些都可以备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