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Air 14IKBR NM-B601不开机?

楼主(2024-09-10):
联想小新Air 14IKBR  NM-B601不开机?公共点正常,3v,5v,都正常。BIOS刷了  还是不开机,主板没有短路,没有进水。就是不开机   开关有电压,按开关有跳变。就是不开机。

网友A:
看看一键还原按键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一键还原按键的电压

电压正常,按键有跳变。

网友:
那就老实查信号吧

网友B:
电流跑马呢,最后是死电流么,是的话摇U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流跑马呢,最后是死电流么,是的话摇U

有待机电流,按开关没有任何跳变

网友:
NM-B601 图纸

网友:
NM-B242 NM-B241 DG421 DG521 DG721  图纸

DG421 DG521 DG721 NM-B241 NM-B242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