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2179 运行很卡,反映很慢

楼主(2024-09-10):
         20年的A2179,I3/256GB,电池不能用,苹果系统里电量1%,无电压输出到主板且一拔适配器立马掉电(不是原装适配器),而且运行时很卡,反映很慢,像慢动作一样,拔掉电池排线也一样,在PE里看电池电压只有4.2V,电量0%;请问修过的朋友告知卡机是否跟电池有关,别外测试其它功能未发现异常,这款机子散热确实是差,CPU就薄薄一块散热片,有风扇但不对着散热器吹,且运行时间不久风扇就已高速运转了,不知卡机是否跟CPU有关?

网友A:
没检测到电池也是会卡慢,建议换电池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检测到电池也是会卡慢,建议换电池试

好的,谢谢你的建议!

网友B:
就电池的事,踏实换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电池的事,踏实换吧

电池不装也会很卡反映很慢吗?

网友:
换了电池肯定好

网友C:
好的,这机电池不装或是有问题就会很卡很慢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的,这机电池不装或是有问题就会很卡很慢对吗?

对的,电池欠压保护,苹果好几款机器都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