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频没声音

楼主(2024-09-10):
驱动安装的官网驱动,插音响耳机前面和后面都没有反应,打开音频管理器勾选禁用前面板监测后前面板有声音了。测了那个识别脚正常的插入设备后接地了

网友A:
没看懂什么意思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懂什么意思地

驱动正常,前面板有声音,后面板没声音

网友:
可能侦测信号有问题

网友A:
拔掉前面板的线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拔掉前面板的线试试

插不插前面板后面都没有声音,不禁用前面板监测的话前面板也没有声音

网友:
装个USB声卡吧,省事。

网友:
测声卡芯片的对应输出管脚吧。如果对地短路了。那就换芯片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