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情况,不定时死机,不蓝屏

楼主(2024-09-10):
看着看着就这样,也不蓝屏,神州g97e

网友:
加内存试试

网友:
内存是双通道共8g,CPU是qnct的8850es版,不会是CPU的bug吧?

网友:
最新测试结果,开声音就会死机.不开声音就正常.,是什么原因啊,鲁大师甜甜圈都没问题,

网友A:
找人维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人维修啊

自己就是维修的吧,可能是音频这边的问题

网友:
太笼统了,造成这故障很多

网友:
已经确定是核显的问题,不装核显驱动就正常

网友B:
CPU故障发热虚焊所致

网友:
不明觉厉,等大神解答

网友C:
蓝牌这种问题难搞哦,还是不定时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故障发热虚焊所致

不是的.考CPU都不会死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蓝牌这种问题难搞哦,还是不定时的,

已经确定是核显的问题.不装核显驱动就正常.一套核显驱动就不定时死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