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修一块非常老的815主板,开机诊断卡C1报警

楼主(2024-09-10):
珍藏多年的一块图拉丁主板,技嘉60XT,在换过主板旁边的四个鼓包大电容后,开机蜂鸣器报警,诊断卡代码00-C1-00,最后卡在C1,表示内存不过。内存条换了几根,三个插槽试过了依旧,具体要如何修,在此请教,谢谢!

网友A:
碰到這樣問題,我會
1.先清潔370 CPU的針腳
2.換CPU
3.重燒BIOS
順便量一下CPU的PWM,因為RC5057M這顆常壞

网友:
先刷bios,你先问下40岁以上的师傅有没有相对应的编程器,这bios芯片有些年代了,现在的编程器不一定能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碰到這樣問題,我會
1.先清潔370 CPU的針腳
2.換CPU

怎么量?请教一下,新手一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怎么量?请教一下,新手一枚

這片主板可以不放CPU就可以上電測試了
所以避免燒掉可愛的CPU,所以就是空U來測:
上電後:
1.CPU旁的大電感線圈
用示波器可以測到300khz的波
2.沒有示波器用三用電表可以測到2.01V電壓
3.摸一摸線圈會不會燙
以上來判斷RC5057M是否還好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這片主板可以不放CPU就可以上電測試了
所以避免燒掉可愛的CPU,所以就是空U來測:
上電後:

空板通电,摸了一下线圈温度正常,万用表直流档20V测得1.38(红标笔接红圈那个位置,黑表笔接地)

网友B:
测得的内存电压

测得的待机电压

CPYU插座旁边线圈的电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测得的内存电压

這樣的CPU供電與SDRAM記憶體供電屬於正常
再來要刷BIOS測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這樣的CPU供電與SDRAM記憶體供電屬於正常
再來要刷BIOS測試了

昨晚上测时钟电压,就是SD内存插槽背后的163脚,测出来只有0点几伏,查资料正常电压应该是1,6V,然后摸了时钟芯片微微发烫,估计是时钟的问题了

网友C:
    弱弱的 怀疑北桥松焊,适当力度压压开机,看能不能亮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弱弱的 怀疑北桥松焊,适当力度压压开机,看能不能亮机

试过,不行

网友:
昨晚上在PCI插槽背面打了AD阻值线,并测过了时钟点,发现时钟电压依然只有0点几伏(正常是1.6V),有没有可能是时钟芯片的问题?

网友:
后面发现诊断卡上有测试点,就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时钟电压(红圈处,CLK那个孔),测得只有0.3几伏,内存红灯那里代表内存不过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钟电压引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