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x570主板无复位

楼主(2024-09-10):
pcie a11无电压,查图纸,它连到一个bat54a上面,如图,这个bat54是从阳极流向阴极,那么cpu发出的rst要怎么才能过来呢?

网友:
CPU发出低电平信号,复位信号就有了

网友A:
这种原件的正式名称叫什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原件的正式名称叫什么

好像是肖特二极管吧,有bat54/a,b,c几个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肖特二极管吧,有bat54/a,b,c几个型号

谢谢您的答疑解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