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师,LA-K321P,

楼主(2024-09-10):
求助各位大师,LA-K321P,5V,短路,烧了几个片子,联想小新,修复后 ,放那不动睡眠后,不能唤醒,,必须强制关机,,,有修过的朋友,麻烦指点,谢谢

网友:
5v短路能用烧鸡吗

网友:
睡死先刷下BIOS

网友A:
同问,我都是关闭睡眠,估计是有通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问,我都是关闭睡眠,估计是有通病的

我还以为是元件换得不,,

网友:
刷了,就换了四个元件,,

网友:
睡眠时候测一下各供电

网友(2024-10-18):
我的也是5V短路换了5个件  开机看视频啥的都没问题 但是放着不动一会就死机

网友:
我的也是唤醒不了,用着没问题,求指教

网友B:
修过几台这个通病的主板,从来没遇到过睡眠不能唤醒的,你换了哪些东西

网友:
我也修到过,你监控下内存的VTT电压,是不是一直变化的?CPU控制的

网友(2024-11-17):
引用 网友B:
修过几台这个通病的主板,从来没遇到过睡眠不能唤醒的,你换了哪些东西

1   内存供电控制IC ,2  USB电压转换      3    USB监控芯片      4   1.05v转换芯片5    typeC控制芯片,我修了几个都是唤不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