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玩家国度 G532LWS 待机芯片发烫,换了芯片还是不行?

楼主(2024-09-10):
华硕玩家国度 G532LWS 待机芯片发烫,换了芯片还是不行?测量 6脚20脚,阻值都有400多
VREG3=0.8V VREG5=5V
阻值都有400多。

其它几个脚位是阻值正常。。
换一个待机芯片还是发烫。。晕死了。。。没地方查了
以前修到过同样的故障,一般都是vge3或vge5阻值偏低,这次不是了,
求维修思路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烧了一下VEG3真的是EC短路了,不过拆了之后,还是有微短。。

网友:
应该有短路

网友A:
直接把ec拆了 3v线性明显被拉低了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量是否瞬间输出正常或过欠压

网友:
3V线性输出短路,烧机加热成像可以秒

网友:
rtc短路了 顺着+3VLDO电路往下查

网友:
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,是后级短路,EC的可能性最大,烧鸡大法

网友:
待机芯片发烫一般都是后级有问题 待机芯片坏的还是少

网友:
查查RTC电路有没有短路吧

网友:
那就是后级短路了啊

网友B:
VREG3=0.8V 线性短路了估计EC挂了

网友:
CPU估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REG3=0.8V 线性短路了估计EC挂了

应该是VREG3应该有3V

网友:
这个问题太明显了吧,3V LDO后级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把ec拆了 3v线性明显被拉低了

真的是EC短路了,不过拆了之后,还是有微短。。

网友:
遇到的百分之95待机芯片发烫的 都不是待机芯片问题,都是板上有其他地方短路 或者缺少电压导致它发烫的

网友:
ATX电源 短接绿线也能正常开机

网友:
来这学习一下!

网友:
后面有电容不良吧

网友:
有可能桥也挂了

网友:
修好了吗 哪里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