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RX580显卡供电主控IR3567B的问题

楼主(2024-09-11):
各位大神,小弟业余兴趣修显卡玩,目前一片迪兰的RX580显卡故障是能正常启动和显示,无法进行3D测试,经检查是核心6组供电只开启了4组(下图中第5-6组供电没有开启),用V星小飞机软件限制核心功耗-40瓦就可以正常测试。后面更换了Mos芯片以及驱动芯片,还是2组不供电,现在估计是供电主控芯片IR3567没有开启这两组供电,看论坛们大神介绍这个芯片是有程序的,基本没法修。小弟有个想法是否可以把其他供电正常的PWM信号线并联到没有开启的MOS驱动芯片,以达到开启供电的目的。

网友:
除了开启,还有反馈,功率检测,数据传输,直接并联开启基本没戏

网友:
请问大神这显卡不上机测试通电时核心供电情况,会6组全部开启吗?还是要显卡大功率时才会开启其余两组供电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