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上一个话题,惠普436扫描仪锁定

楼主(2024-09-11):
好像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,经过我今天研究,最后发现是主板问题,这台机可以打印的,复印不了,所有故障就锁定在扫描相关的范围,最后排查了线和电机没问题,查到主板发现扫描头走动的电机驱动芯片可能有问题,输出电压不对,换了扫描电机驱动芯片后打印机正常,扫描也正常了

网友:
今天修到一台夏普SF-S245R复印机,故障:不通电。拆开电源板已经坏了,损坏的零件有U01  LD5760PGR‘R03 20欧‘R04 20欧’R12  0.15欧‘ Q01 KF12N60 12A600V场管。。把坏的零件都换好测得空载时CN202各脚:
1脚DC :5V
2脚FW:0V
4脚5VL:15V
6脚HL_PR:0V
7脚UM:-12V

CN201  1脚:24V

修好了。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