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15-ISK所有USB2.0不能用,成功改出外接鼠标

楼主(2024-09-11):
前几天发果该机器的问题,就是所有usb2.0口不能用,摄像头不能用,读卡器不能用,经查确定是南桥USB模块坏了,usb3.0不受影响,可以识别3.0的所有设备,就是不能识别2.0的设备,设备管理器里面只显示USB3.0控制单元。由于该机器也老了,想着能接出个鼠标就可以用了,没打算换南桥,查无线模块的蓝牙也是受usb2.0模块控制,所有接蓝牙鼠标的路子也不行了。经查图纸和资料,就改了触摸板电路,触摸板控制也就VCC,GND,DATA+,DATA-,直接剪掉一个USB鼠标,对应接上不行,网上有网友说可以的,我接了确定不行,后来又剪了一个PS2的鼠标,对应接上,鼠标终于可以用了,说明触摸板用的是ps2的模式。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,改造机器一个单独的usb接口,断开数据线,从触摸板飞线2根到USB的数据线上,给PS2鼠标改一个usb口,完美解决了。给以后用的朋友提供一个真实改造案例,避免走弯路。

网友:
还有就是这个专用鼠标不能和触摸板同时用,必须拔掉触摸板。

网友:
换桥比找PS2鼠标容易

网友:
占用了一个USB口

网友:
机器有3个U口,客户平时要求不高。

网友:
换桥一小时就能完事,找个PS2鼠标,一天都搞不定

网友(2025-05-02):
你这是走PS2线路的USB接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