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Z77P-D3 风扇一转一停维修

楼主(2024-09-11):
朋友送来一块技嘉Z77P-D3,故障现象是风扇一转一停不开机。

开始开工,上诊断卡,不跑码。

CPU电压正常,南桥供电正常,测试各关键电压,都正常。无复位。先从简单的搞起,刷BIOS,无果。只能找来图纸看了一下

CPU电压正常后通过 DQ16,DQ17给桥发出PCH-VRMPWRGD信号,测量发现只有0.4V,在线测DR108只有130欧。那只有两种可能,一是DR108阻值变小,二是DQ17损坏。用烙铁加热DQ17,130欧不变化,用烙铁加热DR108,阻值变化明显,显然是DR108性能不良了。

在料板上找一个100K的电阻,小心换上去,这个位置比较靠近内存槽,要做好隔热保护。

这是换好电阻的图片,内存槽完好无焦黄。

稍等主板温度正常后,上电测试,正常跑码亮机,打完收工

网友:
思路清晰,谢谢分享

网友:
你这有点厉害了吗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