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换了两个大电容测量两端373v正常吗,通电各路输出电压都过高。

楼主(2024-09-11):
(图片)

网友:
373V 电压是正常的

网友A:
应该是310V吧,电动车充电器都是310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310V吧,电动车充电器都是310V

量是373,是不是哪有问题

网友:
有PFC电路工作时,373有点偏低。

这个电源250W,应该是无PFC电路的电源,373V肯定高了,正常应该是310V左右

网友:
看着像全波整流的,楼主可以看下旁边有PFC吗

网友:
输出电压偏高的话,重点检查取样反馈电路。

网友(2024-10-21):
应该在380以上才正常。。。

网友:
有FPC电路的话,电压应该超过380V。
输出电压偏高,先检查取样反馈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