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p5s0-d02-NP50SNX_D02_1107_BOM NP50SNE NP5S0 NP70SNC0-NP60SNX图纸

楼主(2024-09-11):
np5s0-d02-NP50SNX_D02_1107_BOM NP50SNE NP5S0 NP70SNC0-NP60SNX
都是通用的,g网下载的,论坛没搜索到

网友:
遇到过一台开机掉电,测试掉电前所有电压都出来了,最后查到待机开机键每电压,ec拉低,强制改看一个3.3v上拉,不知道是不是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