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LA-L191P,不出+1.8VALWP

楼主(2024-09-11):
一台宏基游戏本LA-L191P不开机。大家帮我看看,这条件都有了,就是不出+1.8VALWP,测得电压只有0.3V。测芯片(SY8288)2脚19V正常,11脚开启3V,15脚3V,17脚5V,芯片更换过也是一样,测电感阻值也有两三百欧,不知道测哪里了,请教各位大哥指点一下还要测哪里,谢谢了!按时序到+1.05VALW这一步,开启+1.05VALW来自+1.8VALWP的PG

网友A:
测一下周边电容电阻的值

网友B:
查下FB脚的两个电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查下FB脚的两个电阻

测了,阻值正常。昨晚把电感旁的3个电容拆了,就有1.8V输出了,神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测一下周边电容电阻的值

昨晚把电感旁的3个电容拆了,就有输出了,神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昨晚把电感旁的3个电容拆了,就有输出了,神奇

那估计就是电容的问题,换新电容

网友:
相位检测,过流保护了吧,这个用示波器看的准一些

网友:
先把1.8v会去南桥和变成1.8main 1.8aon 给显卡供电 你查一下这两个后继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LA-L191P 图纸 点位

GH51G GH53G GH57G GH71G GH73G LA-L191P r1A PDF .pdf

LA-L191P (.BDV) Rev 1A.bd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测了,阻值正常。昨晚把电感旁的3个电容拆了,就有1.8V输出了,神奇

老哥,这算是修好了吗?

网友D:
电容没有在装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容没有在装吗?

不装应该没事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