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乐2520更换定影辊后提示010-327错误,是哪里没装对吗?

楼主(2024-09-12):
施乐2520更换定影辊后提示010-327错误,是哪里没装对吗?

网友:
010-327 Fusing Unit On Time Fail
参考 BSD: CH10.2,CH10.1
检测到以下问题中的其中一项。
· Heater Rod On 后经过一定时间, Heater Rod 仍不会变成 Off。
· 电源 On 后, 一经过一定时间, Fusing Unit 温度仍未到达规定值。
原因 / 处理
检查以下项目。
· Heater Rod 运作不良。
· 从 LVPS J511 到 Fusing Unit J10 间的电线断开或接触不良。
· Heat Roll Center Thermistor 脱落、 传感器部位有污垢、 传感器部位有异物夹入。
· 纸张卷入至 Heat Roll。
检查后若无问题,则依序更换下列零件。

网友:
那肯定是没装对了。定影加热电路或热敏电阻没装好。

网友:
可能是恒温器没回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