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H110M-K 开机掉电

楼主(2024-09-12):
用ATX电源测试,现象:开机风扇转一会停。不能再重复,必须断电一会才能触发。但是用这种12V 转ATX的接电流表。正常开关机。

网友:
补充:ATX电源 短接绿线也能正常开机

网友A:
ATX电源 短接绿线也能正常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TX电源 短接绿线也能正常开机

是的,什么回事?

网友B:
换了是我,会按不触发故障来查。

网友:
顶一下 顶一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换了是我,会按不触发故障来查。

按不触发来查,最后到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按不触发来查,最后到桥了。

到桥没BGA焊台不好处理了

网友:
IO呢  把IO吹热看行不行

网友:
IO整了没?加焊一下,或者换一个。觉得极大概率是IO

网友:
掉电了,绿线是否为低?不为低查io条件和pson断线。南桥有没有s3信号过来,这些不是最基本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