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b350m vd 卡cpu灯

楼主(2024-09-12):
v星b350m vd  有时启动正常,   有时启动会卡cpu灯,   在卡cpu灯时测得chip_pwgd才0.13伏  不正常,  查询得知这信号是io通过0殴电阻发出  io那么多引脚 随便测了几个io的取样电压都正常  懵逼了。
看到下面那个 r793电阻 在线测量阻值58多 殴  取下来测1k正常   发现不装电阻有时也能启动,   自认为这个电阻没什么用, 直接短接,现在从没有卡过 cpu灯 , 一切正常  .
现有bios的时间在关机未断电的情况下都会重置  但bios里的其他设置还能保存.
现在想问下这个电阻短接导致vcc3对地值才7   接近短路状态.这种情况能长期使用吗

网友:
接鼠标的USB接口烧了

网友:
和这个帖子的问题一模一样

https://appapi.chinafix.com/mag/circle/v1/forum/threadWapPage?tid=1330937&themecolor=f30c5c&circle_id=128&p_u=143592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