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求助,希沃MT.INH310C.HA41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24-09-12):
请问谁有希沃 MT.INH310C.HA41图纸,几台都是不定时掉电不好整了,掉电跟着待机也掉没了,应该是通病 几台都是一样的问题,找不着图有点麻烦 哪位大神有图或者能指点一下  谢谢

网友:
找不到主板图纸找芯片图纸,

网友:
我这也有好多台这样的,我的分析还是电阻原因,但不没有图纸,电阻更换大小起来好麻烦

网友(2024-11-18):
我这也有好多台这样的,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示波器测一下电感后端

网友:
这个没图纸哦

网友:
有没有解决啊  我也遇见了  开机有时候半个小时 有时候20分钟就掉电了  时间长短全靠心情 没有规律

网友:
掉电的时候,你测一下保护隔离的场效应管,是不是完全导通,我遇到的现象和你的有点差不多,最后场效应管的G级电压不对,造成的

网友:
这种机子 不好弄没有图纸

网友:
19V进来的第一个管完全打开没

网友:
换 3 5 v 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