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R40B的VCCPRIM_1P8 可以内部LDO供电

楼主(2024-09-12):
主板版号:gi5cpxx  故障不触发,待机0.00  按开关0.02   PCH不抬高slp_s4
在测试SR40B的待机条件的时候  发现这个主板  的VCCPRIM_1P8 供电 ,并没有设计外部供电。但万用表测试的时候 , 与VCCPRIM_1P8 引脚相连的电容可以测试到1.8V供电。因此只能是由桥的内部供电(别的主板大部分都设计了外部的1.8V供电),估计是通过 VCCPRIM_3p3   经过LDO转换为1.8V的供电
---------------------
谁有SR40B的白皮书 麻烦 查阅一下  这个供电  此供电的EN是哪个。
或者谁有SR40B的白皮书  麻烦发一下  我验证一下  发给大家

网友:
主板是换桥解决的。

网友:
可以参考台机电脑的桥来理解,这样方便多了,意思都差不多。
台机67系列是没有1.8V供电的,89系列是有1.8V的供电
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主板本来是只支持67代CPU  刷了BIOS之后就能支持89代呢,
那肯定是BIOS里面定义了桥的某些功能,内部产生了1.8V供电,
这样89代CPU才会有显示。
也就是说,桥本身就有产生1.8V的功能,是由BIOS定义了的
同时也支持由外部电路供电
个人猜想,说错了的地方,请批评指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