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笔记本打不开WIFI

楼主(2024-09-12):
刚开始接触苹果笔记本,故障位进入桌面的一瞬间有WIFI信号,但一会WIFI图标就来了感叹号,换了WIFI模块不顶用

网友:
机器为A1502,感谢路过的大师指点疑惑,再次感谢

网友:
换个无线网卡试试啊

网友:
无线网卡也换了,没用,把这个机子的网卡换到另外一台同型号的笔记本可以上网,说明不是网卡的问题

网友:
用win10试一下

网友:
换过了,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