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上电时序

楼主(2024-09-12):
电脑出了毛病,大师们经常说按时序查,刚才看图才弄清,时序就是上电的顺序,有先有后不能乱,可以用双通道或多通道示波器查看

网友:
谁知道这两个红线是做什么的

网友A:
红线无意义,不用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红线无意义,不用管

谢谢 知道了,

网友B:
大师你又懂了  我愿称你为懂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师你又懂了  我愿称你为懂哥

可不要这样称呼,才学习,愿和各位互相交流,共同成长

网友C:
我修了十几年,都是三板斧,看着这时序都头疼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修了十几年,都是三板斧,看着这时序都头疼,

三板斧好啊,简单 没啥风险

网友:
直接看不清楚呀

网友:
时说上电时序就是上电的顺序,有的虽然间隔很短,但用示波仪能检测出来

网友:
大哥,
    向你学习 了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修了十几年,都是三板斧,看着这时序都头疼,

三板斧更需要经验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三板斧更需要经验吧

三板斧就是换换内存,硬盘,显卡,擦擦金手指,装装系统啥的,就是板卡级维修

网友F:
知道时序图,但不知道如何检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知道时序图,但不知道如何检测?

迅维有教程,时序只不过测两个点或多个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三板斧就是换换内存,硬盘,显卡,擦擦金手指,装装系统啥的,就是板卡级维修

不对哦,是哪缺供电修哪里,哪里短路烧哪里,不缺供电就刷bios,偶尔查一下图纸,太麻烦了就不修了,掉头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对哦,是哪缺供电修哪里,哪里短路烧哪里,不缺供电就刷bios,偶尔查一下图纸,太麻烦了就不修了,掉头 ...

哦哦!你这个三板斧厉害

网友G:
感谢楼主分享,学习了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感谢楼主分享,学习了,非常感谢。

楼上的三板斧还是很使用的,遇到莫名奇妙的毛病就需要更深层次的检查

网友(2024-10-19):
进来学习一下!

网友:
有图纸,按时序修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?怎么你们都觉得很难呢?宁愿苦练三板斧都不愿意研究时序?

网友:
学习了!感谢楼主分享经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