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455LD不充电

楼主(2024-09-13):
充电芯片BQ735,装不装电池充电上管G级都有波形,下管死波,上下管和BQ735都换过,隔离保护管都正常,论坛上有个贴子说是EC的程序问题,EC是KB9018QF,这个EC刷程序怎么接8根线?求指点。

网友A:
专用烧KB90系是6根吧  3.3V GND  KSI4(CS) ,KSI5(CLK) ,KSI6(MOSI) ,KSI7(MISO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专用烧KB90系是6根吧  3.3V GND  KSI4(CS) ,KSI5(CLK) ,KSI6(MOSI) ,KSI7(MISO)

谢谢,KSI4 KSI5 KSI6 KSI7分别接8脚BIOS的几脚刷写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KSI4 KSI5 KSI6 KSI7分别接8脚BIOS的几脚刷写?

上面已经标好了,对照脚位

网友:
EC和充电芯片之间,有一个温度检测信号,过热会保护,还有一个是电池电量,告诉充电芯片用多大电流,其他的没啥了吧,先打一下波形,看看通信是否正常,我感觉还是保隔电路的问题,比如G级有没有悬空虚焊,芯片相位检测是否正常

网友:
还有检流电阻,是否过流,除了电压,电流也会引起不充电,

网友:
华硕好多保隔引起不充电

网友:
芯片本身问题先排除,马云家的芯片,有时候本身就是坏的,25710有次我换了三个才好,差点把表给砸了,拆机的相对比较稳一些,如果换了几个芯片还是同样问题,那基本就可以排除芯片本身了,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00793-1-1.html

网友:
上面已经标好了,对照脚位,弄上就好

网友:
没刷成功,线连接好后刷写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