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故障分析

楼主(2024-09-13):
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佬 核心换了 显存换了还是全报错花屏 基本所有供电正常 显存供电也正常 还要具备什么条件bios?刷了 什么板层断线的就别说了这种概率0.001

网友A:
最近在搞一张卡类似的感觉,供电全正常,一跑测试显存掉电,EN没有,测出来是全错误或者直接死机,我估计还是显存供电方面的问题吧。

网友B:
电阻问题,需要找到坏的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阻问题,需要找到坏的电阻

找图纸慢慢分析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近在搞一张卡类似的感觉,供电全正常,一跑测试显存掉电,EN没有,测出来是全错误或者直接死机,我估计还是显存供电方面的问题吧。

供电芯片换了试试

网友:
共同学习。 。。等大神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