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神 戴尔660S H61芯片组,怎么跳过这个?

楼主(2024-09-13):
注入nvme模块驱动后,UEFi 已经识别出固态硬盘,按F1 可以正常进入系统,怎么才能去掉这个harddisk 报错信息

网友:
改这两项试试

网友A:
dell机器好像必须有机械硬盘

网友A:
你是使用的什么nvme驱动,能在bios里显示nvme硬盘型号?

网友:
感谢回复 已经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使用的什么nvme驱动,能在bios里显示nvme硬盘型号?

nvmexpres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ell机器好像必须有机械硬盘

不是 已经解决了

网友B:
老说已经解决了,怎么解决的你倒是说出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说已经解决了,怎么解决的你倒是说出来啊

他只想问你怎么解决,并没有告诉怎么解决的打算

网友:
咋解决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