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42uq 不上电

楼主(2024-09-13):
一个电感无电压输出,查到控制芯片RT8248A 8脚EN为0V ,根据点位图查到8脚EN来自Q7710的3脚,测量Q7710的工作条件:5脚和6脚都有13点几V,2脚和3脚无电压,请问是不是要先把2脚电压修起来才会出3脚电压? 0

网友A:
Q7710 双N MOS管,2脚高电平, 3脚才会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7710 双N MOS管,2脚高电平, 3脚才会高

谢谢指点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最后查到CPU有个信号没发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