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250m-d3v第一次遇到5VSB与12V串电

楼主(2024-09-13):
接到一客户主机,故障原因是通电电源的风扇就会一直转,按开机键可以开机并正常进入系统,然后测试所以功能都正常,点关机可以正常关机,CPU风扇也会停转,但是电源风扇不会停转,奇葩的是换了另外一个电源,插电电源风扇确不会转,换回风扇会转的电源插电量ATX的12V在不开机的时候居然有4.5V的电压,触发开机12V会变成正常的12V,关机又会跌到4.5V,换另一个电源虽然风扇不转,但是12V同样会有4.5V,此时第一反应就是5VSB和12V之间有MOS管击穿了,但是二极管档量5VSB和12V之间正反阻值又有9百多,接可调电源用5V去烧5VSB,电流0.31,对比了一下正常主板差不多也是这个值,打开图纸看了一下所有的5VSB和+12V去向,好像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的,毫无头绪就把主板扔一边去修笔记本主板,修着修着猛然想到笔记本的电路会设置很多供电二次开启的,但是台式机主板确很少这样设置,那会不会漏了什么呢,重新打开图纸翻到这个位置

5VSB经MOS管转换成5VDUAL,然后再搜5VDUAL,翻到了这张图

终于看到5VSB与+12V与1.0V桥供电的关系,马上量NPD1、NPD2,发现NPD2击穿,这就解释通了待机+12V会有4.5V电压而不影响运行了,更换后故障修复。

这里还有个小插曲,NPD1居然也是换过的,NPD1损坏会导致什么现象请大家自行脑补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比较少见

网友:
NPD1如果击穿短路会不会烧ATX电源的5VSB

网友:
没遇到过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