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电阻导致的七重故障 华硕DAONJIMB

楼主(2024-09-13):
版号DA0NJIMB8C0

电池255%,电池电压65V,CPU温度165,集显感叹号,独显不识别,键盘不能用,风扇不转

正常开机进系统
在系统内电池显示100%,不会掉,插适配器不显示电源已插入
使用AID64检测发现识别到的电池电压是65V,咋不炸嘞

设备管理器里面不显示独显,集显还感叹号,另外键盘完全不能用

进BIOS看一下更离谱,电池255%基操,CPU温度识别165度,风扇完全不转,开机哪怕掉电了风扇也不转,不过在BIOS内独显可以识别

该机器是同事转手给我,已更换CPU,BIOS,两个EC
总结一下,电池识别错误,温度识别错误,风扇不转,键盘不能用,集显叹号,独显系统下无

除了集显独显好像都跟EC有关
挑一个来看看先,从电池开始,
测试单电池可以开机,关机插上适配器有充电电流
SM总线阻值正常,EC已经更换两个
测量SM总线波形正常

如果不是已经换过EC的话我也想换EC了

在看看别的地方,这个没有图纸,但是有点位
另外可以通过DA0NJF的图纸进行参考,虽然CPU显卡不一致,但是EC是一样的5570VG,同品牌之间的同型号EC一般都可以直接参考,设计思路基本一致
通过NJF的图纸分析,找到EC的sm总线区域

从上到下分别
MBCLK MBDATA  电池

MBCLK1 MBDATA1    CPU温控及温控芯片

C1 的MBDATA2  M2脚的MBCLK2  显卡

我这个板子是否就是这里有问题呢?几乎和所有故障都连接上了
测量这几处的阻值,都在正常范围
使用示波器测量每组SM总线,波形都正常,也就是说EC这里的识别肯定没有问题

观察主板外观,很快发现惊喜

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,有一电阻偏移原位了,显微镜下可以明显看到电阻属于被撞歪的痕迹,拍出来的看不清晰,emmm同事换两个EC都没看一眼的吗
这个电阻属于CPU LPC总线的LFRAME#信号

LFRAME#的解释是指示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、旧的周期结束。
所以它没有会导致LPC不正常,CPU与EC通讯不正常

补好电阻,再抓一下正常的LFRAME#波形,下面每一段波形中间都是一个LPC的周期

拉开时基,看看每一组的结束和开始

装机测试已经正常,独显正常识别,键盘风扇也都正常了

总结:LPC总线不正常,导致EC虽然识别了正确的参数,但是却没办法汇报给CPU,导致了这一连串的故障

 会员963209300鑫豆2026-1-27 15:12
 会员927225300鑫豆2026-1-26 12:17
 会员836893300鑫豆2026-1-20 16:39
 会员591585300鑫豆2026-1-18 15:52
 会员1288800300鑫豆2026-1-4 01:34

网友:
楼主细心加技术,牛!上家太粗心了,电阻移位明显都没发现

网友A:
帮了我很大的忙,非常感谢

网友:
楼主厉害,这么难处理的,竟然修好了

网友:
有些CPU坏的好像也会这样

网友:
DA0NJIMB8C0 图纸

网友:
大师太牛了,为你点赞

网友:
这种奇葩故障只会出在AMD架构上,英特尔架构这个估计显示不了!

网友B:
请教大神:“使用示波器测量每组SM总线,波形都正常”这个操作是怎么看的,可以分享一下具体的步骤和波形吗!感谢!

网友C:
掉件我能理解,这移位是怎么造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大神:“使用示波器测量每组SM总线,波形都正常”这个操作是怎么看的,可以分享一下具体的步骤和波形吗 ...

这个我省略了图片,实际上就是用示波器分别测了一下那几组SM总线的波形,都有波形,这个没拍照片,跟电池的那个波形差不太多,主要是确认一下EC有没有正常跟各处通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掉件我能理解,这移位是怎么造成的

碰歪了

网友:
学习了,有机会试一试

网友:
电池的电路板故障,很可能保险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帮了我很大的忙,非常感谢

有帮到你就好,别忘了加分哦

网友D:
下次有谁不修把这电阻跟他换了,,,,,让下一个人头痛

网友:
总结:LPC总线不正常,导致EC虽然识别了正确的参数,但是却没办法汇报给CPU,导致了这一连串的故障。

网友E:
有没有一种可能,换EC的时候撞歪了,人为造成的二次故障,好好的元器件怎么会歪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没有一种可能,换EC的时候撞歪了,人为造成的二次故障,好好的元器件怎么会歪的

拆机清灰

网友:
这个需要细心和技术才能修好

网友:
厉害,还是得细心,学习了

网友:
明显显焊过去的。

网友:
老師傅維修質量高,看著能理解通順,好帖子

网友:
牛 必须评论一个

网友:
没准是你同事自己撞掉的呢

网友:
真是奇䓃故障,我还以为CPU发疯了呢。楼主技术真是牛。

网友:
你同事干了EC后都不仔细观察吗,出现乱七八的问题,首先检查动过的地方

网友:
感谢,楼主分享,我又多了一个案例收藏

网友F:
我手上也有个台板没图纸,风扇6.5W转,CPU电压8V 各路电压检测都是变异,AMD的  能开机,你这个我可以做个参考,但是这个电阻歪了真的不是你同事上EC给吹歪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手上也有个台板没图纸,风扇6.5W转,CPU电压8V 各路电压检测都是变异,AMD的  能开机,你这个我可以做个 ...

谁知道呢,反正单子我就收下了

网友:
学习了。详细解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下次有谁不修把这电阻跟他换了,,,,,让下一个人头痛

够狠,所以一般二修机不接

网友:
感谢大师分享,收藏备用了

网友:
这个要是被做故障了估计还真不好查,学习了

网友:
太6了,感谢分享宝贵经验。

网友:
人为二次故障。

网友G:
大师!教我修电脑(抱腿)已收藏!

网友:
上家太粗心了,电阻移位明显都没发现

网友:
风扇不转跟这个有关吗

网友:
心细比技术还要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大师!教我修电脑(抱腿)已收藏!

真想学了报名迅维的课程先跟跟看,最好是实地

网友:
谢大佬分享有机会试一试

网友:
一般人估计修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手上也有个台板没图纸,风扇6.5W转,CPU电压8V 各路电压检测都是变异,AMD的  能开机,你这个我可以做个 ...

电阻不是之前就歪的,就没有这个故障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技术很好呀

网友:
人家是乱拳打死老师傅,你这是细心打死过个故障,呵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