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装了一个电子显微镜,亮瞎了我的狗眼

楼主(2024-09-13):
这个灯,30多一个,又不能退了,拆灯珠降亮度?

网友A:
增加个调光模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增加个调光模块

唉,这laji玩意儿,我加了一个变阻器,怎么调中间都是一块发光的,玩具而已

网友B:
调电压,加电阻,二极管都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调电压,加电阻,二极管都行

音响上拆了一个变阻器,怎么调屏幕中间都是一坨白光

,之前买过体视显微镜,那玩意儿用不了,头晕得厉害

网友:
不是拆灯珠,正确的姿势是改驱动电路。现在大多数驱动电路都是恒流电路,你需要分析恒流驱动电路的电流取样反馈部分,然后降低恒流值。
对于开关型的恒流电源,串联电阻是不行的。

网友:
太亮  叠加几张a4纸不就行了  简单有效

网友:
试下偏光镜

网友:
用一千多的显微镜,将就一下

网友:
你先说你多少钱买的显微镜

网友:
正想买,看样不行

网友C:
我比较奇怪,这么多回帖好像都不了解LED照明驱动电路的结构?什么加二极管、加电阻?能有个靠谱的招数不?
典型的LED驱动电路是个开关恒流电路,要改变LED灯的亮度,需要修改LED驱动电路的恒流数值,不是串联电阻或者串联二极管的事?一般恒流开关电源,是有个电流取样电阻,查一下电路,找到这个电流取样电阻,把这个取样电阻的数值稍稍增大一点,直到LED的亮度降低到满意为止。少数的LED驱动电路,是个开关稳压电源,后面的LED灯串上面串联有一个限流电阻,这种的话,就是修改开关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值,是效率最高的方式。

这还是个专业论坛吗?

网友:
正常 很多配件都是买的越多越贵~加限流电阻啊~

网友:
给楼主点赞 同时向楼主学习

网友:
如果是12v电源就改9v,压降低了他就不怎么亮了,或者直接加一个大功率可调电阻,我就是加大功率可调电位器,随便调

网友:
电子的不好用

网友(2024-10-18):
灯光不行看不清

网友:
加个柔光罩

网友(2024-11-27):
引用 网友C:
我比较奇怪,这么多回帖好像都不了解LED照明驱动电路的结构?什么加二极管、加电阻?能有个靠谱的招数不?
...

没办法,现在正确的答案大多被质疑或者被废话淹没了,也就没有回答的必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