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给点维修思路 焦头烂额

楼主(2024-09-13):
求大佬能给点维修思路  目前发现这部分电容全部短路   不知道上级是什么  求求了

网友:
钽电容基本全部短路

网友:
故障是按开机键不开机    开机键亮一下就灭了   键盘也不亮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阻值低吧,不一定是短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阻值低吧,不一定是短吧

大佬这是钽电容  有正负极的量了是是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阻值低吧,不一定是短吧

表响了

网友:
补充一下  求大佬诊断   按完开机键之后亮一下然后灭   无法二次触发开机键需要重新插拔电源才能重新触发

网友:
这个显卡核心供电电容,正常表也会响

网友:
显卡核心供电是个表都会响

网友C:
显卡核心供电 都是0.00几欧姆到30多欧姆  不响才不正常

网友C:
一开始先看有没有掉件 再按照时序打一遍阻值 然后打一遍电压 那里出问题搞那里 最后干核心

网友D:
1  阻止低 会响 不要用蜂鸣档  用电阻档测量看看   ,2  就算短路 上下管击穿了  3可以用1v 烧机试试 是不是直接对地 5a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卡核心供电 都是0.00几欧姆到30多欧姆  不响才不正常

感谢大佬  等下先测测开机电流到哪里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  阻止低 会响 不要用蜂鸣档  用电阻档测量看看   ,2  就算短路 上下管击穿了  3可以用1v 烧机试试 是不是直接对地 5a

感谢大佬   其实现在连电流跑到多少再掉都没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开始先看有没有掉件 再按照时序打一遍阻值 然后打一遍电压 那里出问题搞那里 最后干核心

大佬这个掉件怎么看  本身没有元器件的焊盘有也上锡

网友E:
建议小白,送修!搞报费都有可能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建议小白,送修!搞报费都有可能!

主要这个价值很低了   网上2手1500  去电脑城问了一下收费700而且不包一些损坏元器件需要自己自己购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要这个价值很低了   网上2手1500  去电脑城问了一下收费700而且不包一些损坏元器件需要自己自己购买

估计修完也1000多感觉不如自己捣鼓一下

网友B:
经过一个b站大佬的指导最终问题锁定在了bios和南桥上  上电到0.40掉电   然后南桥无短路   已经从某宝买了bios芯片到时候测试   好了之后请大佬吃午餐

网友:
大佬帮忙判断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这是钽电容  有正负极的量了是是短路

楼主你是小白,根本就不懂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要这个价值很低了   网上2手1500  去电脑城问了一下收费700而且不包一些损坏元器件需要自己自己购买

那是贵了点,希望你能自己修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经过一个b站大佬的指导最终问题锁定在了bios和南桥上  上电到0.40掉电   然后南桥无短路   已经从某宝买了bios芯片到时候测试   好了之后请大佬吃午餐

桥可能坏了。你测试的所谓短路的地方,是显卡供电本身阻值就很低,发给我修,桥坏的话500.不是桥问题,可能更便宜。

网友:
直接买个主板换上

网友F:
这个要原理图,点位图才能干

网友:
显卡供电阻值很低的,如果用蜂鸣档测量都会响,用欧姆档测准确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要原理图,点位图才能干

蓝天老款的没有点位图,新一点才有

网友:
显卡低很正常,

网友:
把核心摘了

网友:
可以把表接上,一个个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