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50A3022501-MB-A01不触发

楼主(2024-09-14):
版号6050A3022501-MB-A01
故障:不触发
示波器测量发现DSW_PWROK出来一瞬间就从3V掉到0V,找到了产生的元件,发现2脚和5V都是3V电压正常,输出的DPWROK电压到了直接到EC,桥。我把EC,桥,BIOS都搞了,还是不行,测量下图的元件4脚的对地值正常。

网友:
查PG产生源,看60100工作正常不

网友:
PG是正常的,然后我也把这个元件换了几个过,故障依旧。上拉电阻R7001也是正常的,测量一边有3V,另外一边和U7000连接的就没有电压,这个上拉电阻我也换过了

网友:
VRP3V3有电压吗

网友:
再就是看看C7001短路了吗,总共就这么几个零件

网友:
这款充电芯片ISL9241喜欢坏,通病,我修了十几台不开机应该有5、6台都是这个芯片问题。

网友:
2,5脚正常,门电路没有问题,输出引脚阻值正常,就要往前查VCCDSW_3P3和VCCRTC,这个重点查VCCRTC 相关电路。

网友:
VCCDSW_3P3和VCCRTC我都查询了,桥相关的VCCDSW和VCCPRIM都检测了,都是正常电压

网友:
我都干完了,都换了一次,还是不行,就是掉

网友(2024-12-04):
解决没有今天一样故障

网友(2025-11-01):
从图纸可以看出这个电路就是待机保护电路,当2脚无3 5V PG信号时,输出为低。
可以拆掉这个门电路,看DSW_PWROK还掉不掉,再不行断开EC去PCH的R4936试下,看EC这边有没有高电平,
如果断开R4936 同时也断开了门电路,还没有高电平查EC 桥待机条件。
我个人推测桥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或条件不满足。

网友:
这个DPWROK不是EC产生发出的吗?3 5V PG那个起延时与保护作用吧,我个人这样理解,不知道说得对不对。
EC的E7 GPIO00脚写着OU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