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GK7MROR 5v短路

楼主(2024-09-14):
GK7MROR 5v短路 应该是通病休了5台了   南桥短路  换了就好

网友:
设计缺陷,直接就是烧南桥

网友:
能说明一下吗, 5V没有直接进桥吧

网友:
你是搞错了吧,5V应该是不会进桥的吧

网友:
是不是瞎扯淡哦

网友:
你说3.3 1.05我还信

网友:
高手,写得很详细,有收获,谢谢分享!

网友:
一般3v短路爱挂南桥

网友:
5V怎么进的桥,应该是5V经过某个转换串到3V里面去然后烧的吧

网友:
深海泰坦X3-S GK7MROR_V1.1 图纸

深海泰坦X3-S GK7MROR.pdf

网友:
略有不解。不过这种品牌。你说有通病,我还是愿意相信。

网友(2024-12-04):
倒是没短路,只是按完开机键好一会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,桥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