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修DELL笔记本5480不开机

楼主(2024-09-14):
之前电容问题自己动手修过 详细的可以看这个帖子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51223-2-1.html
这次用着用着又出问题了
查到应该是电感PL5101的供电电路出问题,可是查看原理图,看不懂这个供电是从哪来的
有大佬来帮忙看看吗

另外附上原理图

网友:
把红圈处电感拆除
二极管档测量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分别接左和右触点
左边触点0.5v左右 右边触点在没插内存条的时候是0.2 插上的时候0.1
是这一路的问题吗?

网友:
把电感去除,右边触点连可调电源正极 给了1.2v的电压
电流为0 没有短路那种大电流

网友A:
这个是内存供电 看那一下en 没有就看一下桥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内存供电 看那一下en 没有就看一下桥的工作条件

查en是看5105芯片的5,6号引脚吗?

网友A:
先6后5 都是en 一个不vddq 一个vtt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6后5 都是en 一个不vddq 一个vtt

这2个脚还没测
不过测了下没有待机电压
想找公共点 板子上只在电池管理芯片附近找到一个低阻值 大封装的电阻
可是看视频 都说在电源输入附近 有点不敢确认了
这个捡流电阻离的有点远啊

网友:
一体式芯片,内部集成了mos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2个脚还没测
不过测了下没有待机电压
想找公共点 板子上只在电池管理芯片附近找到一个低阻值 大封装的电阻
可是看视频 都说在电源输入附近 有点不敢确认了
这个捡流电阻离的有点远啊

图上框着的是电池充电的检流电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图上框着的是电池充电的检流电阻

找另一个,一般主板上就两个,往充电口那里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找另一个,一般主板上就两个,往充电口那里找

在背面这个位置还发现了2个 这个是ISL9538HRTZ-GP-U这个芯片附近的
我把这2个电阻去掉,量电容两端短路 打算烧机试试

网友:
通过上电检测,发现没有DCBATOUT电压,其他电压都是通过这个电压产生

在2点这里通过可调电源输入5v电压,手摸板子,最后确认是2点处的电容发热,更换后修复成功

更换的是红框出的电容,看参数SC10U25V3MX-GP 是10uf 25v的电容吗?

网友:
电容短路  捡钱的活

网友:
DELL 5480 图纸与点位

5470 5480 DAJW8GMB8C1.pdf

5480 17859-1REVX01.pdf

5480 17859-1.cad

网友(2024-10-16):
短路了吧,公共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