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彦祖,120G固态5脚烧了,是什么东西?

楼主(2024-09-14):
外观3颗5脚都烧坏了,还有修的价值吗,客户用劣质电源通电弄坏的,可以用什么代换?

网友:
供电芯片烧成这样,下面的主控及闪存怕是。。。

网友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2321156.go-detail.1
先把這三顆拆掉.再測量電感.如果沒有短路再考慮要不要修..正常的話應該不只燒這三個IC

网友:
BL8028CB5TR

网友:
几组供电芯片烧,不用修了

网友:
这是220V 直接打进固态了吧

网友:
把三个五脚拆下测了一下电感,没有明显短路,某宝买了几个换上OK了,数据仍在,感谢各位彦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