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-pro gamer 维修请教

楼主(2024-09-14):
一块华硕B85-PRO gamer 来的时候测量没有短路,待机发现ME供电1.5V, 更换主控后正常了, ,但是上电发现不触发,本来想查待机条件的,发现电源风扇每过一点时间会有一点轻微的摆动,就像CPu保护的那种,但是保护不会再上电,这板子是一开机不触发,没有反应,但是过几秒钟风扇会轻微摆动一下,然后测量BIOS供电, 发现有3.3V,可以判断BIOS参与开机,与是刷BIOS, 但是拆下来BIOS芯片后竟然可以正常上电,官方的BIOS刷过,论坛上的BIOS也刷过,但是只要装上BIOS芯片就会出现那种故障,用示波器打过BIOS,按开关的时候CS脚 有波形 ,但是就是不上电,然后过几秒风扇轻微的摆动一下,但是这时候去测量BIOS的CS脚还是有波形的, ,专用芯片ROM芯片CS脚 不管开机还是待机都一直有连继的波形 ,所以我想请教一下,因为打过值,主板上并没有短路故障。这种故障现象到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,有人说是专用芯片,但是我拿 掉BIOS芯片是可以正常上电的。所以可以排除专用芯片,希望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看来是已经触发了。触发后读取BIOS继续走时序,发现某个电压故障保护了。示波器按下图监测某个电压有没有瞬间起来,如果没有说明此处有短路。

网友A:
1.05偏高,一般桥都坏了

网友(点评):
对,这个板ME的电压高基本是桥,低的话,改下电阻就可以了,有一半的几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05偏高,一般桥都坏了

ME模块坏的话会导致不上电吗?或者说那种风扇反复微微动一下的情况吗?

网友:
感觉还是桥挂了,装个rtc电池试试?

网友:
可能桥坏了,不够我有次修V星的板 也是1.5V电压,换了电源芯片好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