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B85M-DS2V-SI触发后不定时掉电维修

楼主(2024-09-15):
修一块技嘉GA-B85M-DS2V-SI,能正常触发点亮,亮机数秒或数分钟后突然断电,断电后又能重新触发。
    此现象很像是技嘉IO电源检测通病,根据图纸SIO VIN2 12VVIN3 5V分压后电压均为2V,正常。继续查旁边VIN0VIN1VIN4VIN6等均无异常。
    继续往下发现基准电压VREF也是通过OR48(10K)RS3(100K)两颗电阻分压后给到桥,测量VREF输入电压2.78V,分压输出端电压2.4V,明显不对。

拆下OR48测量10K正常,拆下RS3测量只有76K

料板上拆一颗100K电阻换上,测量分压输出2.53V。装机测试,运行一晚没有掉电,成功秒杀。

网友:
又是小电阻坏,谢谢分享

网友:
IO温度检测问题

网友:
受教了,这个也查的到

网友(2024-11-26):
这个厉害,维修追查得很细,分析明了

网友:
这个少见,大部分都是vin通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