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85-PLUS R2.0 卡在一条横线维修(编程器)

楼主(2024-09-15):
前人种树后人乘凉,
B85-PLUS R2.0 卡在一条横线的问题就是0504bios导致的

用0403的bios没任何问题

自己修改了0403的编程器bin,供大家下载

自己修复了一块板子了

网友A:
像这种情况,我们一般是先刷bios,不行,然后拆网卡、声卡、com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像这种情况,我们一般是先刷bios,不行,然后拆网卡、声卡、com芯片。

多谢大佬指导!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