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HP tpn-c144开机不充电,关机能充电

楼主(2024-09-15):
板号la-j672p,非原装电源,只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。关机插电源能正常充电,也能开机,但是开机后检测不到电源,当然也不充电。单用电源,电源灯亮,按开关没反应。这个问题换原装电源或兼容相应型号的电源就可以。用了个杂牌230w电源,开机后19v会被拉低,相应的88739a第1脚acin也会被拉低,造成检测不到电源。另外本主板上ad_id电压是5.4V,其它机型230w可能对应的是3.3V。

网友A:
用可调电源是否可以正常开机及充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可调电源是否可以正常开机及充电

可调电源不能开机。关机可以充电。

网友:
刚修到一台P15V的笔记本,一样的毛病,单用可调电源不开机,插电磁用可调不开机可以充电,开机就不充电了

网友(2024-10-31):
电源适配器坏了,换上就好。刚刚修了2小时,用可调电源触发掉电,一顿3板斧结果没作用,打算放弃装机后插可调电源能充电,触发掉电故障依旧,结果插上原装适配器亮机了

网友:
DELL HP 基本都要用原装或高仿的电源才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