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480不开机维修无3V待机

楼主(2024-09-15):
          最近接到一张ThinkPad E480不开机维修的机子,开机无反应。,拆下主板测试阻值都正常,上电测试只有5V,没有3V。通过电路图知道,这块主板5V和3V的是独立的芯片控制的,由于没有3V,后面的电压都没有。找到3V待机芯片PU201,快速测试周围小器件,发现第五脚连接的电容PC208短路。

       拆掉PC208和PU201还是短路,判断是3VL这一路的供电短路,重新焊好PU201。用稳压电源调1V烧机,电流0.5A左右基本找不到发热点,慢慢上调电压,最后调到2.2V时,电流达到2A,过了几秒,电流归零,还闻到烧焦的味道,吓了一跳,但是冷静下来心里一喜,测试电阻已经不短路了,但是没有记住电阻多少(后面再次短路),应该是烧机直接把短路的电容烧断了。上机接上电源开机了,喇叭发出开机声音,但是没有几秒后不开机,拆出来检查还是3VL短路,再烧机,直接2V,电流1.8A左右,摸到声卡后围的时候烫手,加点阻焊剂,发现C5012短路,查看电路图,C5012是3VL线路上的一颗滤波电容,规格是1U_0402_6.3V。拆掉电容后线路不短路,在料板上找到相同的规格的电容补上,测试阻值恢复到434,正常了。机子测试了一个晚上,正常运行,功能正常,收工。

网友:
好的 谢谢分享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