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神笔记本 雷神911 S5A 班号DANL8KMBAD0 REV D 用哪一款转接头

楼主(2024-09-15):
雷神笔记本 雷神911 S5A 班号DANL8KMBAD0 REV D 用哪一款转接头 电源接口是带中间针的

网友:
可以用DELL HP 大口带针转接头吗

网友:
淘宝上搜也没搜到

网友:
他这个是带功率识别的 中间针

网友:
图纸上 电源接口只有供电 接地  没看见功率引脚

网友:
谁修过这种的  用的是那种转接头

网友:
DANL8KMBAD0  图纸 点位

DANL8KMBAD0.brd

网友:
无功率识别,随便哪一种,焊两根线都行。

网友:
230W for N17E-G1 ; N17P-G1
180W for N16E-GT (970M)
150W for N16P-GX (960M) ; N16E-GS (965M)
120W for N16P-GT (950M)
电源功率取决于显卡。

网友:
是焊了 2根线 没电流

网友:
这个是带识别针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