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 ZHAN 66 PRO A 14 G5 不开机到开机RTC报错,不能正常进系统,附BIOS

楼主(2024-09-15):
HP ZHAN 66 PRO A 14 G5 板号DA0X9SMB8D0 REV D AMD R5 CPU,客户拿来不开机,重做CPU后可以开机,但RTC报错,怎么样都不能进系统。因为这机没图纸没点位,只能慢慢跑线路,最后在CPU背面找到一个漏电的电容(不是短路,三个一起的,就不标出来了),拆了就好。原来应该不关CPU事,高温烤过就可以了,原来就是电容的问题。附上本机BIOS,备份的,站上好像没有,有用的拿去。

HP ZHAN 66 PRO A 14 G5 DA0X9SMB8D0 REV D 备份.rar

网友:
主板板号 没有看到

网友:
HP机少,如果是联想肯的是U虚汗了

网友:
图纸与点位找不到

网友A:
兄弟 能看下TYPE边上那个小的玻璃芯片什么型号吗?我的烧了 看不清楚 也没图纸

网友:
图片上没看到玻璃芯片呀

网友:
赚一个试机U

网友:
这个说了个寂寞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兄弟 能看下TYPE边上那个小的玻璃芯片什么型号吗?我的烧了 看不清楚 也没图纸

tps,65994  ad   或者ae  ?猜的 没见过实物

网友:
看见AMD小闭着眼干了再说

网友:
是容易误杀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ps,65994  ad   或者ae  ?猜的 没见过实物

好的 非常感谢 一会我查一下

网友:
搂住好人啊

网友C:
你是通过热成像仪测出来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是通过热成像仪测出来的吗

不是,跑线路,因为不是短路,是漏电。

网友:
同款机器,目前rtc晶振有电压不起振,准备先重值一下

网友(2025-03-03):
你好!你用什么编程器读写的,我的不装内存报错三长两短!装内存键盘灯亮一会就灭,不开机。我用ch341写的,写完键盘灯大写灯有变化,但也没亮机

网友:
您好 Bios 芯片型号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