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潮7000公共点 3.9V

楼主(2024-09-15):
机型联想小新潮7000版号 1701A
故障现象不触发公共点+VSYS 电压3.9V
测量过的数值 首先Q5901 D级20V S级0V 接着测量Q5904 D级18.9V S级3.9V G级4.88V。+VSYS对地阻值 460左右
再测量U5901隔离芯片 1脚2.2V 2脚0V
想知道+VSYS 为什么是3.7V

网友:
路过 看到了 技术牛啊

网友A:
第一个隔离管都没过,+VSYS 3.7V  可能是电池漏过来的电,也可能是 Q5904漏过来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隔离管都没过,+VSYS 3.7V  可能是电池漏过来的电,也可能是 Q5904漏过来的

5904应该接上适配器 应该是19v多

网友:
多量量有没断路保护

网友:
联想小新潮7000 板号:1701A 图纸

小新潮7000版号 1701A.pdf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5904应该接上适配器 应该是19v多

5904 D极是19V但不会导通到S极,,,G 极是分压不会导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904 D极是19V但不会导通到S极,,,G 极是分压不会导通

适配器电压到达R5909和R5911自动分压不到5V 然后使D5903导通产生小公共点电压吗

网友:
你纠结这个Q5904干嘛?这个又不隔离保护管,没有公供电压,你应该是查Q5901 Q5902 和u5901去。这个3.7v不是电阻分压得来的吗

网友:
隔离芯片没完全工作,你查下条件

网友(2024-11-14):
很好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