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NLXBMB8C0

楼主(2024-09-15):
看图,这神舟游戏本 13代,4060显卡,机器原厂设计缺陷,玩不了大型网游黑暗悟空,其它游戏可以玩,一玩黑暗悟空就烧芯片或者烧芯片供电电容与保险,客户拿来时CPU供电芯片的19V代电滤电容短路,3V保护发响,当时以为芯片坏,造成误判发了一百多的供电芯片,换完3V的芯片(此板上会有两个3V电压,芯片是集成MOS管,供电电感上量到,因为断电时会发响声造成误判,结果查来查去发现是CPU供电芯片的19V代电对地,换了芯片也对地,才发现芯片供电的19V保险与滤波电容短路了,装机测试鲁大师几个小时没问题,交给客户才玩了一个小时的悟空,客户告知又黑屏了,查来查去,发现没地方短路,只是主板电压少了一个3.3V ,其它电压有5V ,1.8V,其它电压均没有,量EC脚位没有ECRSMRST 和PW-PTN#电压,且一直在反复上电,CPU的南桥模块发热,以为CPU挂B ,不甘心,因为修不好就要退钱,要倒贴,前后已摸了几天,芯片成本100多,细查,最后强制拉电给ECRSMRST 和PW-PTN#,主板发出3、5V转换电压和显卡电压,只有CPU没供电,CPU供电旁边的1.8V电感也无电压,量之,发现1.8V芯片供电的5V 电感和电容又挂B ,这真是个奇葩的机器,不用换芯片,换个耐压更高的电容的供电电感,开机上电亮机,交给客户,打电话交代清楚,此机不保修了,拿去赶紧想办法卖掉,此机器太恐怖,弄不好CPU就要坏了,直接造成双输的局面不是,客户同意之,随上给同行修的此机的一些经验,免得费时费力。

网友:
黑悟空把电脑都整废了

网友:
好的 谢谢分享经验

网友:
DANL8KMBAD0

DANL8KMBAD0.brd

网友:
所有的游戏本玩这个游戏都会这样,就象以前玩吃鸡烧电脑一个样,

网友:
感觉有些蓝天的代工还好点.

网友:
前两天一个客户联想y9000新买了2个月,玩悟空直接黑掉,量出来短路直接让他去售后了

网友:
黑悟空威力这么大吗

网友:
这电脑能不亏钱,也是不容易的

网友:
看看 围观一下 涨涨经验

网友:
我刚才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,受你的指点迅速解决了故障,非常感谢!

网友:
不客气,多多挣钱

网友(2024-10-20):
EC脚位没有ECRSMRST 和PW-PTN#电压,这个EC的RSMRST 是第几脚?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吗?我现在的机子是开机3,5V,1.8V出来了,另外一个电感的3.3V 跟内存供电及后续电压都无。。。。怀疑S3,S4没出来

网友(2024-11-22):
不是一个机器。这个是10代的,没有参考价值

网友(2025-10-25):
修好了一台,故障差不多的问题,开机0.4左右掉电·

网友:
看看这个还能亮,玩游戏功耗大,烧了,显卡不识别了,集显还能亮机

网友:
玩游戏烧显卡,还能亮机,找不到独显了

网友(点评):
运气好,捡钱了

网友:
这没图没点位难修哈

网友:
接了一台驱动都正常就是玩游戏就黑屏但还能听见声音。重启又正常,不玩游戏都正常,看见显卡供电旁边有电容黑了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