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310m-k r2.0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24-09-15):
h310m-k r2.0这个主板配的i3  8100收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但我发现,这个机器开第一次的时候,没有正常开起的声音,也不显示。强制关机后,在开,就正常了。经常都是这样,偶尔能一次点亮,这个就不晓得怎么检查故障了

网友:
有时能听到正常开机的声音,但又不显示。

网友:
首先干个BIOS

网友(2024-11-06):
两个6角小芝麻管爱坏换掉

网友A:
用独立显卡也是这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独立显卡也是这样吗?

是的,独立显卡也是。反正开机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就好了。第一次无法正常显示

网友:
支持一下支持一下

网友:
第一次开机时测一下各个电压看看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