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印后硒鼓粘粉

楼主(2024-09-16):
打印机  利盟E360DN  硒鼓脏,横杠74mm.  那位帮忙分析下 问题赛。关键是硒鼓脏    打印后硒鼓粘粉,效果如图。

之前有重影、清洁了转印辊。转印刷辊一有不少粉。

充电辊对鼓芯-1427V

显影辊对鼓芯-285V

鼓芯对机器外壳-195V

鼓芯 没有与机器外壳链接。

感觉是显影辊对鼓芯-285V   低了。。

网友A:
静电发生电路.碳粉挂板.硒鼓涂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静电发生电路.碳粉挂板.硒鼓涂层

静电发生电路,,你说的是转印辊。还是充电辊。

网友:
换一个试试 是不是加错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静电发生电路.碳粉挂板.硒鼓涂层

充电辊对鼓芯-1427V

显影辊对鼓芯-285V

鼓芯对机器外壳-195V

鼓芯 没有与机器外壳链接。

感觉是显影辊对鼓芯-285V   低了。。

网友:
支持3楼的建议。粉的质量很关键,也不建议你调电压。如果排除了硒鼓的问题,再考虑调电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静电发生电路.碳粉挂板.硒鼓涂层

看下加了粉后的效果(顶上)。我只做了张效果图。有时还是重影(我加点转印古电压就好)。。打印机都报粉不足了,,哎。。。可以刷芯片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加了粉后的效果(顶上)。我只做了张效果图。有时还是重影(我加点转印古电压就好)。。打印机都报粉 ...

看下加了粉后的效果(顶上)。我只做了张效果图。有时还是重影(我加点转印古电压就好)。。打印机都报粉不足了,,哎。。。可以刷芯片不。